请教舵机问题

楼主(2012-08-01):
舵机
一般带 4个舵机摇臂 分别装在哪用

网友A:
带的舵臂只需要根据飞机选择一种安装就行。电直斜盘一般都用单边舵臂

网友B(2012-09-01):
LZ 你太年轻了
你以为这个论坛上真的有那么多人回复你的帖子?
其实
都是我一个人回的,不然我换个ID发同样的话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