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置了半天,十字盘舵机,我推油门,三个舵机都向上,可副翼,舵机就反向,咋设置?

楼主(2012-08-01):
我设置了半天,十字盘舵机,我推油门,三个舵机都向上,升降舵打舵也正常。。
可副翼,舵机就反向,咋设置?我左打副翼,十字盘右歪。。反之相反。。这个咋弄。。郁闷

网友:
遥控副翼通道方向反一下,或3轴里面设置下

网友:
舵机插头对调动作不就对了

网友A:
如果是无副翼,就要在三轴中设置,把副翼的动作设置为反向!(3GX除外,3GX参考有副翼的设置方式)
如果是有副翼,就要在控上设置,把副翼混控从原来的+60%(以华科尔为例,有些控是-60%),调到-60%(或+60%)~

网友:
LZ检查一下,舵机通道插错了!我有遭遇,一直很肯定自己绝不会插错通道,事实上真是不注意插错了,还不停走弯路反复设置控和三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调斜盘那的混空吗?120度的混空下面三个舵机都是+60%,把其中一个或者2个调为-60%吗?这样对混空没有影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半天,十字盘舵机,我推油门,三个舵机都向上,升降舵打舵也正常。。
可副翼,舵机就反向,咋设置?我左打副翼,十字盘右歪。。反之相反。。这个咋弄。。郁闷

Aile 跟 Pitch 對調就可以

网友:
是那里,不过那不是代表三个舵机的混控量,是升降、副翼、螺距这三个混控,将写着副翼(AILE)的那一项调到-60
另一个方法也行,就是楼上的,那个简单选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调斜盘那的混空吗?120度的混空下面三个舵机都是+60%,把其中一个或者2个调为-60%吗?这样对混空没有影响么?

是,调ALI的数值,调到-60%~

网友:
这种一般是左右舵机装反了,换线插,或者在十字盘里面把副翼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无副翼,就要在三轴中设置,把副翼的动作设置为反向!(3GX除外,3GX参考有副翼的设置方式)
如果是有副翼,就要在控上设置,把副翼混控从原来的+60%(以华科尔为例,有些控是-60%),调到-60%(或+60%)~
中山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