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够塞斯纳1.4米版本出现电机问题。

楼主(2012-08-01):
配置40A好赢 2216 880KV
电机
。3S2200毫安
电池
。不能猛推油门。只要猛推马达就会不转。请问是什么问题。1147的浆

网友A:
瞬间过载保护?
猜测。
等楼下给答 案。

网友B:
试试电调的进角设置

网友C:
进角设置

网友D:
电调失步了,进设置菜单改成中进角试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正解

楼主:
好的我来试试看

楼主:
电调的三个进角全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F:
检查香蕉头

网友G:
是不是有个叫油门线性的东东?貌似听人说过,电机转起来会卡一下,卡一下的

网友H:
重新做一下油门行程设定

网友I:
先检查线路,我试过香蕉头松了,虚接,空中停车迫降成功的案例

网友J:
有经验的维修工都会用替换法来检查。

网友K:
我的1米4塞斯纳也是,不过还没飞,我是用手抓着推全油门,商家说飞的时候不会这样,手拿着过载保护了

网友:
可能电调过载电流需要重新设置,我的遇到过 不停滴滴滴相声,解决如下:
1、打开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注意按照飞行的设置,有混控的遥控器,油门通道别设反了)
2、飞机通电,听到滴滴滴三声后,迅速将油门拉到最小,然后再滴滴两声,回拉到最大,OK设置完毕!
3、此方法解决可能需要重新设置电调过载电流的模友。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此时通电后飞机螺旋桨会转吗?此方法是通用设置吗?对电调,遥控品牌有没有要求?

网友M:
 换ZTW的 ZTW自动设置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