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NAZA不跟手什么情况?你们的有这种感觉没?

楼主(2012-08-01):
配置:T8FG控与配套接收机,朗宇V2216
电机
,好盈天行者20a电调,
NAZA飞控无GPS,X6模式六旋翼轴距550.
感觉任何操作都会有0.3~0.4秒左右的延迟,我的感度全是130%,
电调没用柔和启动,中进角。
大家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大概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0.3~0.4秒左右的延迟,这个数字果然很精确。
NAZA是反应有点迟钝,不适合耍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短时间一直在弄单片机,对延时的时间比较敏感。。呵呵

网友B:
我的也和LZ几乎一样,我是F450 V2216电机 好盈飞腾30A 低近角 也是NAZA无GPS 感觉有延迟啊。。。感度也是130.。。有大神可以解释不?

网友C:
要那么灵活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要求灵活啊。。就是延时的感觉挺难受,就跟PSP联机打游戏似的,别扭,我倒是有点怀疑是电调反应速度慢。忘了曾看过那位大师的评测帖子,好盈电调在速度响应上相较于MK电调很肉。看看模友们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加姿态感度,会使naza对摇杆的相应时间变短

楼主:
姿态感度与基本感度都是什么作用呢?不解。。

网友E:
感度再提一些就好了,我基本和姿态都到了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