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选什么样的电机?!

楼主(2012-08-01):
普通车床改造成数控的,要加工如图所示中高圆弧形的零件,该零件长2米,中高值h=0.03mm,Z轴方向走刀速度150mm/分,就是说X轴的0.03mm需要1000/150=6.6分钟才插补完,而且要求走出来的路线与理论路线尽量吻合,这种情况下,x轴的电机该如何选,丝杆螺距1mm,无回差。h最大值1.5mm。最小值0.03mm。

还盼坛中各路高人支招!

楼主:
自己顶!
现打算用电机+1:100的谐波减速机解决,但电机选什么类型的难住了,步进?伺服?就算减速比1:100,电机工作时的速度也在0.5转/分左右!这么低的速度不知道什么样的电机有把握。。。

希望坛中高人给点意见啊!

网友:
不懂 帮顶  等高手

网友:
画个完整的图,两头直径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