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和铝粘合

楼主(2012-08-01):
如题,有什么胶水能把以上两个东西粘在一起吗?耐温150度自由,室外使用

网友:
无影胶,紫外线固化

网友:
150度有难度

楼主:
无影胶可以室外使用吗?,150度左右可以用吗?望,高人推荐一个

网友:
 不懂  150度  好像可能性不大

网友:
504试一下吧,100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还要看你要求的。需要刚性粘结,还是可以柔性粘结。有耐高温胶的。但貌似有弹性的粘结。

网友:
好奇问下,玻璃和铝结合用在什么地方要耐150度高温

楼主:
504是哥两好吗?

网友:
不是,化工店有卖,别买大兴的,是2:1配比,应该比哥俩好要好一些

网友:
无影胶  耐温在-5°C----  150°C

网友:
无影胶实在是好东西

网友:
有种工业用的填缝胶(A-B两组分),可用于修补类似气孔砂眼之类的地方,除了紫铜好象不能保证粘得住,别的常见材料都还好,硬度较好,高温性能也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们电脑灯里面粘三基色片,灯泡隔温片就是铝合金和玻璃粘接,温度很高..用一种3M的透明的类似玻璃胶一样的胶水..据说很贵..厂家过来维修灯具都用小针管抽一点点.舍不得多给我们...楼主可以查一下3M的资料..实在找不到我帮你问..不过好像不卖小包装..一管在一定时间内必须用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先查一下

网友:
用这种胶

用这种胶A组+B组

网友:
用这种胶A组+B组

用这种胶A组+B组

网友:
原本是用来粘接陶瓷与钢板的,用来粘玻璃与铝没问题,且耐150度至200度高温

网友:
最好的是螺丝

网友:
无影胶150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