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大佬,WM180V小车床与16V小铣床需要哪些刀具?

楼主(2012-08-01):
有朋友在大厂加工中心当头,所用刀具全是清一色德国瑞士日本进口的合金刀具,常有崩角打断的各类车刀铣刀丢在一边当废品,打算让朋友搞一些自己磨来用,规格很多,不清楚哪些车刀铣刀适合WM180V小车床与16V小铣床。在此请教坛中的大佬和师傅,能否列出清单,越全越好,先谢过了。

网友A:
沙发,不胜枚举!

网友B:
我是新手,我用的金阳210v车 车刀是10×10的,如果你的180v是华飞的,可能是12×12的。种类很多,大分类有外圆刀,内孔刀,车断刀,螺纹刀等等,每种大类又有不同的小品种,你最好百度一下车刀种类。铣床还没上,等高手给你解答吧

网友C:
既然朋友在工厂当头,你把车床数据给他,这个问题就让朋友找师傅给就是了

楼主:
藤椅\板凳的朋友给的建议很好,谢了。

网友D:
让朋友全部拿回来,慢慢研究呗!

网友E:
180小床,一般用10X10或者12X12的刀(这个要看你是哪家的床),比如说我是小潘家的180,就要用10X10的刀
16V也是要看你机器上接的是什么夹头,比如说我是小潘的25LV,我配的是ER25的头,那么我用直径小于16(貌似最大只能到这么大了)的铣刀
关键还是看你自己的设备,用一个游标卡尺量量看最好
当然,如果朋友不在乎的话,没种型号,弄1\2个来玩玩,实践出真知了
当然,您要是帮我拿一些,哈哈,运费我来出,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