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有关扳手的问题!

楼主(2012-08-01):
试问大家拆这个螺丝的扳手叫什么名字?想买一个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上淘宝没有查到,现在发上来让大家帮一下忙!

网友A:
勾头扳手,也叫月牙扳手。

网友:
勾扳手 買的時候記得買大一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勾头扳手,也叫月牙扳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用不着扳手,拿东西凹槽打一打就旋下来了

网友:
用勾头扳手,打了会毛

楼主:
就是没用扳手,把卡口都搞毛了,还是拆不开。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月牙扳手

网友:
我要买几种尺寸的这种扳手,但不知它的尺寸是量外直径还是量两个凹的距离。

网友:
又长见识了,我以前都是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