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在网上买了两个2208的电机一个1100KV一个1800KV

楼主(2012-08-01):
求助~我在网上买了两个2208的电机一个1100KV一个1800KV  (XXD的)
在另一家买的 狮子牌电池1300MAH 和 老虎牌1500MAH电池 都是 11.1V 25C
到货后一试两个电机的拉力都达不到400克
1100KV的我用9050的桨两块电池都试过了都打不到400克   又用原来的2200MAH电池 还是不行 电机还烫手了
1800KV的我用7035的桨两块电池都试过了都打不到400克   又用原来的2200MAH电池也不行

我问卖电机的那家  他说是电池的关系 电池不行
我还没问卖电池那家呢

因为我又用这电池上2212 拉力就能拉得动用的也是7035的桨 但是没一会电池就会很热
(我哥给我绕的线不知道KV多少 感觉很高 用0.3的线7根5圈绕的)
我哥说电机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是电池的事
可我觉得电机也有问题 两样都有问题

求各位前辈们帮我看看 到底是电池还是电机不好

虽然我也知道XXD的电机和朗雨银燕什么的比不了 但是我以前一直都在用 也没觉得有大家说的那么差啊 (我一直在用2212  这是第一次用2208的)

网友:
第一个,桨大了;
第二个,kv值高了;
第三个,可能的问题有:1.   kv值太高     2.    绕组截面过大   3.  电机磁钢退磁   4.  轴承不顺

网友:
1. 桨不大,电机不过载,有可能电调需要重设定油门行程等,正常拉力600克是没有问题的;
2. 桨不大,电机不过载,看看桨是不是装反了,正常拉力应该在500克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我用两个试的一个是40A的XXD 一个是30A的中特威
用新买的两块电池和我原来的2200MAH 拉力都达不到400G
桨是绝对没有装反

网友:
用的是什么桨呢?桨的好坏对拉力影响很大的。

要不把桨、电池,还有测试的情况都拍照放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看看电调有没有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另外电池有没有充满。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00KV的我用9050的桨两块电池都试过了都打不到400克   又用原来的2200MAH电池 还是不行 电机还烫手了
1800KV的我用7035的桨两块电池都试过了都打不到400克   又用原来的2200MAH电池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电调有没有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电池是刚冲完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电调有没有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电池是刚冲完是的

这个看不出的,直接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很简单的。

楼主:
我没有办法重新设置 我没有那设备 而且这电调用在别的电机上也没有状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办法重新设置 我没有那设备 而且这电调用在别的电机上也没有状况啊

油门推到最大,接通电源,待电机响两下,再把油门推回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从新设置电调吗? 我还以为需要专用的工具呢

网友:
电钢琴弹得怎么样了?

网友:
上个照片吧,好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loveliness: 一曲肝肠断 天涯何处觅知音我哥是这么说的 能不能觅到知音我不知道 但的确是一曲肝肠断啊~~~
所以我就放松放松 休息几天在练

网友:
照片

测试方法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那电池退了 又在买电机那家买的电池 可他却不能保证电机的拉力能提升 还说什么XXD的电机就这样
当初你在卖我的时候怎么不说 再说了 XXD的电机是不好 但是也不至于拉力连400克都不到吧 顶多就是寿命短什么的
而且也用很多人都在用XXD人家用的怎么就没事呢 他却说“你要看用的人什么心态了,能不能满足他呢 你说开宝马的车,奥拓能满足他吗”
我该怎么办 就认倒霉么? 买了两个新电机一次都没用过就这么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