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调螺距始终差半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8-01):
如题,双桨,比如一个桨A,一个桨B,拧紧半圈的话A在上面,拧松半圈B在上面,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没

另外,机身震动也比较大,是双桨造成的还是别的原因?十字盘是调平了的

网友:
你的浆配平了吗

网友A:
试试正反螺纹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正反螺纹连杆

正反都调过,但是始终有差距,正向调半圈就高了,反之则低了

网友:
大桨交换试过没?即使配过对,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
大桨对换桨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都调过,但是始终有差距,正向调半圈就高了,反之则低了

正反螺纹连杆,可以无级调长度,不是正反调

网友:
15元,轻松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反螺纹连杆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C:
不要在乎那么点,螺距高低不同都会有双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乎那么点,螺距高低不同都会有双桨的。

还是有影响啊,低螺距高转速的时候,双桨几乎都有3-4cm了,我现在都只能调成0油门5度螺距才能飞

网友D:
你是不是炸过了?

如果是,恭喜你,你得好好检查一下旋翼头各部件是否有轻微变形。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情况,换了好几副桨就是差半圈。后来换了一副新的新旋翼头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炸过了?

如果是,恭喜你,你得好好检查一下旋翼头各部件是否有轻微变形。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情况,换了好几副桨就是差半圈。后来换了一副新的新旋翼头就OK了

旋翼头我也换了整个,还是一样啊,纠结啊……

网友:
3,4cm差距?怎么可能

网友:
明显横轴弯曲或者桨有问题。。。和连杆没关系 正常的双桨任意连杆正负2圈肯定没了,就算有也是很轻微的。正反牙其实用处不是很大,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拆球头扣而已。

网友:
楼主调的是A连杆吧?微调要调D连杆

网友E:
就调半圈不就完了啊,桨做了动 静平衡没?在没上大桨尾桨时通电机身也抖的话检查电机动平衡怎么样?现在不少廉价电机在高速转动时也可以照成机身的抖动

网友:
大碗喝酒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调半圈不就完了啊,桨做了动 静平衡没?在没上大桨尾桨时通电机身也抖的话检查电机动平衡怎么样?现在不少廉价电机在高速转动时也可以照成机身的抖动

桨没作平衡,我换了几付桨了都没作过平衡一直都没出现这种现象,另外,把大桨拆了机身明显没有震动了,原装的大桨也有平衡性问题么?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先看看主轴和横轴是否弯了,再检查旋翼头是否有掉的螺丝和轴承,还要看看两个桨是否平衡,正反丝连杆可以考虑用,但连杆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横轴微弯,或者主轴弯了。
我有次也是这样,调了很久都有双桨。。换了横轴,立马就好了

楼主:
把旋翼头整个拆了重新安装,突然好了,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