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旋转用什么方式好?T型还是凹凸的?

楼主(2012-08-01):
想做个小的铣床?一直纠结主轴旋转的方式?那位给支支招 ?我想的是凹凸的方法,,,,不知道还有好的方法没有。有高手能说说20v的机头怎么左右转的吗?怎么锁死的?

网友:
好单薄的身板

网友:
楼主你想问是什么,能不能说清楚

网友:
这机器结实么。。。怕怕

网友:
听不懂鸟语,闪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主轴部分的地方想转个角度话‘怎么搞,直接一个圆杆链接还是有别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干铝和铜的鸡鸡,要那么厚实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价格,自己做,这活是个外货,好像1000美金。准备做个类似的,

网友:
我也正在考虑主轴转角度的问题,加个圆盘,呵呵

网友:
第1张图的旋转方法有个好处就是摆角度后.刀尖的位置变动不大,x和z轴不用太大行裎.问题是刚性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