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MML39首飞、迫降~视频

楼主(2012-08-02):
这飞机正如前辈所说,不值这个价,飞机是不错,设计太不不科学了,装了我三个礼拜啊。。。。。
感谢飞侠技术支持和代购的12叶涵道。放出首飞视频,此飞机飞了4个起落最后一个起落由于轮子空中脱落无奈迫降 小伤 现已修复完毕 周末再飞

最高110A电流必须使用高C数电池才能发挥最大功率。

电池内阻越低放电C数越大,飞行3分钟下来几乎无温度。

首飞视频

迫降视频

网友:
一个轮子出不来了

网友:
涵道哪买的?谢谢

网友:
好飞机,好设备,应急处理也好

网友A:
技术好 。电池用的XT150插头吧?涵道推力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好 。电池用的XT150插头吧?涵道推力多少啊?

是150头,这个涵道支持6-8S 6S 3.5KG    8S 4.5KG

楼主:
补图

补张掉了一边轮子飞行图

网友A:
我用XT60插头都烧熔了一次,炸机了。XT150感觉太大了,准备用4-5MM的香蕉头。这涵道的推力不错,飞台风或者F18应该可以吊机。我一直在寻找推重比过1、效率高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XT60插头都烧熔了一次,炸机了。XT150感觉太大了,准备用4-5MM的香蕉头。这涵道的推力不错,飞台风或者F18应该可以吊机。我一直在寻找推重比过1、效率高的涵道。

用3300 4S X2 应该吊机没问题,前提是飞机的进气口要够大。XT60支持80左右的电流。高于这个电流接头很容易融。150一对在18g左右,主要是10号线比较重

网友:
还是单涵道好啊

网友B:
M的帖子,怎么都要顶一下的

网友C:
飞机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没事吧?

无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的帖子,怎么都要顶一下的

现在飞行不敢收起落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飞行不敢收起落架。。。

你都冇有使惊,平时多检查。降落前先低空通场检查飞机状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冇有使惊,平时多检查。降落前先低空通场检查飞机状态嘛。

厂家发给我的老款电子收放,有点卡都放不下起落架。。前两次飞行还可以收,多降几次后就有问题了。。。

网友:
非常来顶顶,确实好

网友E(2013-01-01):
能不能人去接飞机呢,飞高点关油门 拉升降舵 让飞机低速下坠的时候去接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人去接飞机呢,飞高点关油门 拉升降舵 让飞机低速下坠的时候去接飞机

哥,你知道这飞机的尺寸、重量和降落速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你知道这飞机的尺寸、重量和降落速度么?

哈哈 开玩笑拉。
学习了,下次有这样的情况不紧张 慢慢来尽量减少损失。

网友:
这情况好玩了飞机漂亮

网友(2013-02-02):
万恶的收放起落架啊!我一般用固定的 懒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