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IVE 120HV定速模式具体设置~~麻烦赐教~~感谢~~

楼主(2012-08-02):
设置完模式11了,主要问题是第一次启动要怎么做让JIVE记住?

1:有人说要悬停,有人说要在地上0螺距转一分钟,到底是哪个对呢?

2:如果地上0螺距转一分钟的话,油门曲线要怎么设置?是0-50-100还是??

3:如果悬停的话,螺距曲线要怎么设置?是+12 0 -12度还是调整到50%油门的时候刚好可以离地的螺距?油门曲线要怎么设置?是0 50 100么?

4:记忆完定速后,idel1和2的油门曲线是否可以直接设置一直线?范围是否60%-85%?

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虽然俺那个是80的,设置应该差不多吧,用了快一年了,还没让它记忆过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俺那个是80的,设置应该差不多吧,用了快一年了,还没让它记忆过啥东西

你没有用定速的么???

网友:
11号需要记忆,4号不需要

网友B(2013-01-07):
11模式会记住第一次加电后的各个油门下的转速。所以设置好11模式后不要随便给电调通电,不然就白设置了。

我用11模式的方法:

1. 先设好4模式,满电试飞,找出各个飞行模式下自己喜欢的油门位置。比如正常是55%,idle1是60%,idle2是65%。4模式没有记忆功能,所以可以反复试。直到找到满意的转速为止。

2. 设置电调的11模式。确定控的油门曲线是正常模式0-55-55,idle1模式60-60-60,idle2模式65-65-65。满电起飞,开油门到55,保持悬停。待转速稳定后,切idle1(油门到60),保持悬停。待转速稳定后,切idle2(油门到65),还是保持悬停,待转速稳定后,断电降落。这样11模式就设置完成了,且记住了你55,60和65油门下的转速。
另外,个人觉得,如果不是追求特别精确的转速,11模式不是非常必要。4模式就飞得很好了。

网友:
各位师兄,4模式跟11模式不同的地方是∶
4模式时候, 电调跟据电池狀態来定速. 意思是同一电池, 满电时和没电时的转速是不一样的,虽然你没有改变油门曲线。
11模式时候, 在你第一次起动时,电调会检查电池的状态及记下来,它会因应电池的状态来输出动力。以後的起动都会以第一次的数据为准。
如果你有两组同样型号的电池,但是一组是新的,另一组是旧的,4模式的时候, 两组电池输出的转速是不一样的. 11模式时候, 如果你第一次起动时的电池是新的那一组, 那新和旧电池的飞行时间肯定不一样.

网友(2013-05-16):
这帖子被翻出来了    我说下我的意见

11模式不会因为电池状态的变化而改变转速

最好的办法不是悬停   悬停不会那么精准
其实很简单   设置完毕后拔电   第一电用状态良好的100%电量电池
把螺距设置0 0 0
油门0 50 50
地面启动一分钟   记住就行了
然后拔电   控上还原你自己的螺距和油门    可以爽飞了

网友C(2013-10-01):
引用 网友B:
11模式会记住第一次加电后的各个油门下的转速。所以设置好11模式后不要随便给电调通电,不然就白设置了。
...

您好 我想和您请教下 如果设置模式4 那么在常规飞行的时候我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如何设置  ,我听说模式4每次飞都要全油门转下是吗 如果转 螺距是全部0度转还是就是正常螺距转呢  我始终没闹明白 请您帮忙讲解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想和您请教下 如果设置模式4 那么在常规飞行的时候我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如何设置  ,我听说模式 ...

婷婷用这个电调飞600呢?这个电调我问过模痴老哥。。我理解的是这样的。

既然4模式不会记忆还在地上转一把干啥。。

11模式是0螺距在地上50%油门转1分钟。。

跟这电调较什么劲啊。。100%油门转一分钟多危险啊。。

网友:
模式4无需实现校正转速。螺距曲线设成斜直线(0-50-100),油门设置成水平线即可,比如50-50-50,或者60-60-60。具体的数值根据你需要的转速来决定。

另外,为了能让Jive的定速功能发挥最大效果,油门值不要高于65%。如果你感觉油门65%时转速仍然不够,就只有换大的马达齿或者更高K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