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起重机的这个轴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2-08-02):
大家好,请不吝赐教!多谢!

起重机我是用在放工具的小房子里(把门口稍微开大些,方便把重型工具从小房子里移到门口外面使用)。

请教大家图中红圈部分的这个圆轴应该怎么去加工做?外圆钢筒应该用什么钢管型材?内圆柱应该用什么钢轴?最主要的轴承应该用什么品种的(它受的力应该叫什么力?)?谢谢!

这种墙壁式旋臂起重机(不要立柱,直接上自家墙的立柱上就叫墙壁式旋臂起重机了,呵呵)有卖的,但较贵,而且尺寸也不合适家庭的房子用,一般还都是380V的。所以想DIY一个给自己放工具的房子使用。

网友:
会不会把墙搞倒了。。。。危险。。。

网友:
中心一根实心轴,轴外套两只或多只深沟球轴承,外面再套一无缝管,无缝管上再焊接横梁,注意各轴承接触面尽量做到没松动

网友:
这东西看起来怪怪的,会不会被拉下来

网友:
为啥不在立柱**,省一段立柱强度也高 可达360度操作

网友:
中@央是忌口的?

网友:
如果没什么的话直接就是实心轴套套就行了 没必要装轴承

网友:
看这厂房是北方的吧!这轴简单,不过轴的上下固定板看上去很薄,别太重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当个大合页做就成了!!

网友:
視你的起吊重量和立柱距離而定
如果只是吊個300-600公斤
買支成品會便宜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作为参考资料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心轴套的工作原理我一点也不了解,惭愧啊。还希望解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成品会1万多较多,谁会买?高度不需要商家卖的高,臂长没商家产品的臂长,不能买的。咱是家庭用~

楼主:
补充的,大家都以为这个旋轴简单,但是,这个旋臂壁挂式起重机难点就是这个,别的都简单,梁上跑车和葫芦都可以买现成的。还不贵。

楼主:
求指点啊,有人可以加工这个轴么?这么多金工爱好者,难道都不需要个小吊车么?

网友:
用简便龙门

网友:
最大承重600kg
當然不含吊車了
價格只有吊架而己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也较简单,作为参考之一,不过是自己做的比你图中的更厚实一些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开始是考虑您说的方法,后来觉得我自己做难度较大,就没采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墙不会倒的,呵呵,我所说的墙的立柱其实是槽钢的。还有这个也就是吊200-300公斤左右的东西。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这个东西没那么复杂,给你发一个图,一看就会了。

网友:
忘了发图了

手动柱吊全套图纸.dwg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先谢谢!不能下 载啊~~

网友:
再试试,如不能下再发你邮箱。

手动柱吊全套图纸.DWG

网友:
再试

文件名: 手动柱吊全套图纸.DWG
描述: 手动柱吊全套图纸.DW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2c739d1-dd66-11e1-ba65-0015c55db73d/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我费好大劲..给库房装上简易天车..做个液压升降平台...以为很有成就感..nnd..谁知道..经常给我搬设备的搬家公司..一来..说:你那玩意没用..太慢...不如我们人工搬加上斜坡道来的快...于是我的小创造..小制作..又惨遭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