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14T直的电机齿,现在换成13T斜齿,电机很热。。

楼主(2012-08-02):
以前用14T直的
电机
齿,现在换成13T斜齿,电机很热。。
斜齿。。是不是得降T呀?求解

网友A:
直齿是150T,斜齿是121T,齿比当然不一样,用10T或11T的电机齿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B:
直齿13t 大齿是150 斜齿12t 大齿121 你看看齿比吧,没设就不错了。换小齿数吧,最少也要77t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知你的电机KV数,但如果你以前用14T飞感觉没问题,现在斜齿建意用11T的,和你原来的飞行感觉应该差不多,

网友D:
我的是 天蝎星2010 6S 11T -121T 感觉 扭力还差点10T应该是正常的 之前是13T 转速变态的高3D力量不够

网友E:
沙发讲的对了,我斜齿是用10T的~

网友F:
花牌3860KV 斜齿10T,最高转速不要超过3300最好。

网友G:
我刚刚开始都遇到你这个问题,我的是花牌6S,现在用YT的11T齿轮,感觉还是扭力不是很足,但是YT又没有10T的,纠结啊

网友H:
150/14=10.7 121/10.7=11.3 按原比例应该换11T齿轮

网友D:
10T 肯定 是121 斜齿的最佳搭档,我用蝎子2010 6S 11T 都感觉有点虚,6S 25C 40C 都 飞了 准备下个星期换10T

网友C:
电机KV值高的用T数少的电机齿,电机KV值低的,用T数多一点的电机齿,需计算下得到合适的大桨的转速,个人比较倾向低KV值配T数多的电机齿,效率要高一点,省电一点,

网友I:
7075的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