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的设置

楼主(2012-08-02):
富斯失控保护的设置:将控和接收都开着,将控拉至刹车最底段,然后按住接收器上的小点(接收器灯旁边的那个)。几秒后,放开接收和控,重开接收和控,将控关闭后,舵机自动回位刹车位置。本人试了2部油车,都可以。同理船应该也可以。只是船没刹车而已。有不足点请模友指点!

网友:
等LX回答

网友A:
船用:将控和接收都开着,然后按住接收器上的小点(接收器灯旁边的那个)。灯闪几秒后不闪时,放开接收,重开接收和控,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用:将控和接收都开着,然后按住接收器上的小点(接收器灯旁边的那个)。灯闪几秒后不闪时,放开接收,重开接收和控,OK。

以后不发了,要发就是回复可看,潜水的人太多了。

网友B:
大哥,有可能你车上的电调和船上的电调油门和杀车刚好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有可能你车上的电调和船上的电调油门和杀车刚好是反的。

哈哈,上周六碰到了,反正有2控,准备一个还是用在车上,一个用船上

网友(2013-05-19):
谢谢 很实用 学习了

网友C:
电的没必要失控保护吧,一失控电机就不转了啊,好像2.4G的控大部分这样

网友D:
我的船失控过,迫切想知道时空保护怎么设置。松了油门,依然还在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船失控过,迫切想知道时空保护怎么设置。松了油门,依然还在跑。

油船的失控保护油门位要调至熄火位置!如果是有离合器的调节到怠速状态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的没必要失控保护吧,一失控电机就不转了啊,好像2.4G的控大部分这样

说的是好像啊!用你的船做试验吧!掐到中油门不要放,然后关控!看看船还会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