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X8也失控了,失控经历和水果超人的几乎一样。

楼主(2012-08-02):
刚入手DX8的时候,用原装AR8000飞亚拓450pro,接收机放在陀螺仪安装板的上面,
也就是电机后面4~5CM的地方,卫星挂在机身侧后方,飞悬停的时候电机转速会突然掉转,
大概不到1秒的时间会恢复转速,出现两次这样的情况之后,请教高手,高手分析是接收机距离电机太近,
干扰失控了。之后把接收机放倒十字盘后方,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失控情况。

上周六, 7月28号,又失控了,这次是飞固定翼,用的山寨AR6210接收,按卖家说这个接收飞200-300米绝对没问题。
但是我只飞出去80米-100米的样子,飞机就失控了,失控现象和水果超人类似,飞机朝一个方向飞去,遥控器的所有
通道对飞机没有任何作用。飞机平稳的飞走了(丢了)。

之后和卖我AR6210的卖家交涉,退了接收的钱。

事后和别的玩家交流,发现不一定是接收机的问题,因为周边很多玩家都用AR6100、AR6200。。。的山寨接收,
飞固定翼200米以内都没有发生过失控。而且有一个玩家也是用的DX8控,AR8000接收挨着450电机放,也从来没有发生失控现象。
现在有点怀疑我的DX8是不是有问题,准备这周末拉距测试一下,希望大家给分析一下,给点建议。

网友:
恩 周末出来试试距离~~

网友:
DSM2的山寨接收比较稳当

楼主:
周末把你的山寨接收 借我拉距哈

网友:
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啊,我心仪的DX8呀

网友:
难道你的高频头开始烧了。我以前的DX7也是这个样子的。一直都好好的,慢慢就开始出现失控,失连。最后发现bind灯很暗,然后烧保险丝,最后屏幕不亮了。彻底完蛋。
后来换了DX8,难道spektrum的控都有类似问题。

网友A:
接收问题.我DX8用山寨的DSM2的6210出现几次空中瞬间掉电问题.时间很短,半秒左右,设置了失控保护,由于高度太低炸了一次.后来换了DSMx AR6210的接收,看价格就是LZ买的这种,再也没出现问题.ALIGN550E用的是原转AR8000更是没出现问题.

P.S. LZ不厚道,我买的也是LZ这种接收,没问题,而且飞机飞丢肯定是你自己没设置好失控保护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高频头烧了,dx8一个多月前买的,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问题.我DX8用山寨的DSM2的6210出现几次空中瞬间掉电问题.时间很短,半秒左右,设置了失控保护,由于高度太低炸了一次.后来换了DSMx AR6210的接收,看价格就是LZ买的这种,再也没出现问题.ALIGN550E用的是原转AR8000更 ...

根据你的说法,我用这个接收一定要设置失控保护,不然失控了,就是我的问题??? 什么奇怪的逻辑。

网友:
平稳飞走绝不是失控。。。。。是不是有人偷机啊,,,,哈哈

网友:
dx8 也会失控?!

网友B:
什么电调 有可能是电调BEC问题

网友:
我的DX8飞水机也失控山寨九通的DSM2接受!奇怪的是电机失控有3次地面无一失控难道和电调油关系吗

楼主:
我用的是好盈 天行者,40A电调,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而且我一次买了两套飞机,配置全部完全一样,另外一套也是我帮一个魔友装的,
装机方法和设备安装位置,完全一样,他用天地飞的控,型号不详,地面拉距,100米左右失控。
但是飞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从上周末到现在,至少也飞了10个左右起落了。完全没得问题。

网友:
我450上2个山寨卫星 滑翔机上33的山寨6100.。。从DX6I一路到DX8。。。。至今未有失控记录。。。
山寨6200测距跑到没影依然完好。。。(用对讲机)

网友:
失控保护设置为油门降低,飞机就不会飞走了,好歹能捡装备不是。。。

网友:
目测我DX8用山寨接收飞450和固定翼都没问题,500用原装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说法,我用这个接收一定要设置失控保护,不然失控了,就是我的问题??? 什么奇怪的逻辑。

搞笑不,你自己说是DX8失控,还找了接收的卖家退款,起码是你不确定哪块出了问题.你觉得厚道么?

网友:
另外,DX8的说明书很重要的一个篇幅就是讲了失控保护的设置和重要性, 如果设置了,不管接收还是遥控出了问题,飞机都不可能飞走吧.  再说,飞机都飞走了,你就能确定是接收问题? 发生这种情况,不是你问题还是谁问题?飞丢的飞机没伤到人,就算你幸运了.

楼主:
周末测试了原装AR8000,地面拉距和空中飞行,都没有问题,
飞了一天,10多个起落,没任何问题。看来确实是山寨AR6210有问题。

网友:
标题

我的dx8也出现过失控,地面测试小双翼尾舵明显失控,油门也出现过,自带6115e从桌面掉地板后莫名其妙的舵机反向,升级2.04后,偶尔还是出现油门推满才一点点转速都飞不起来,拉低油门在推就正常,由于飞的极少还没丢机,我以为只有我这样,原来这么多啊,田少说卖了那么多dx8只有我一个这样,本来想给我换有小伤就没换

网友:
 ,山寨货,还是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调 有可能是电调BEC问题

是的,原来用jr2720 失控了好几回,后来发现只在一台机上失控。现在判断应该是bec的问题。因为一个朋友用dx7有电压回传,用一个牌子的电调,结果回传显示接收机电压瞬间很低导致失控。后来反复验证,旋停模式还可以,切3d没半分钟就失控了。判断一定是电调问题。原来冤枉jr了。电调是的20a 和30a 线性bec各位小心使用啊。牌子由于还没充分证据,先不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原来用jr2720 失控了好几回,后来发现只在一台机上失控。现在判断应该是bec的问题。因为一个朋友用dx7有电压回传,用一个牌子的电调,结果回传显示接收机电压瞬间很低导致失控。后来反复验证,旋停模式还可以 ...

网友:
上個月我都炸機了是用DX8控 加兩個衛星的.我一直不信是發射問題.到最近才查出是用了
兩年多的BEC問題..跟上面的兄弟相此,停模式还可以.大電流3D那就停機了...各位兄弟檢查
不止在發射及接收..還有其地方.失控後不作一個全面檢查.等下一次又會炸機的.

网友:
这个接收我有几个,一直感觉很不错啊
看来要小心一点了。

网友:
X卫星山寨 还是免了吧- -
2的比较靠谱不管是卫星还是单接收
6110e  6100e都在用 没任何问题

网友:
失控的原因很多的,DX8没用过。但建议详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