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接收机 通道排序

楼主(2012-08-02):
求大师指导 FUTUBA 12通道接收机 通道排序是怎样的顺序
用的是FUTABA R6208 接收机

网友A:
我是不管什么什么通道的
我就把遥控器打开,连接接收机
然后用舵机连接,一个个试下
不就知道了
兄弟,真理在于实践
不要太信息权威,要有自己的判断:loveliness:

网友B:
12通,通道都可以自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