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现在想用锂聚做接收电,不知能否在此请教各专业玩家。

网友:
两者相连

网友:
接收电我现在用A123 2S   自己组的 玩一天都不怕没电,就是重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以上的两位老师,由于我原本的A123电池容量开始下降。车仔锂聚电还有几组半新旧的,想转去用来做接电。听说要降压,不知怎样才可以降压。

网友:
用锂电当然可以,前提电压相符。

网友:
A123充满电才7.2V  带载就在7V内,用高压版接收就不怕。想降压就加只7806稳压管,但充电跟输出各一组线比较麻烦。
7806稳压方法网上好多自己找一下

网友:
接收机电源

建议你买一个LM2596 DC-DC 降压模块 、可调电源、 带电源指示灯/反接保护、才8.5元,接收机可以用聚合物锂电池2S-6S,电压都稳定在调整的6V。比7806要好、功耗小、发热小,可以随着接收机配套走,再不怕接收机电源电压过高损坏的问题了,尤其在出外场时当接收机电池用完,可以把其他模友的锂电池拿来暂时代用,不用考虑锂电池电压的高低,只要降压块接口与锂电池一样就行。或者直接把降压块的接口换成动力锂电池的接口,这样出外场就带一种锂电池就更方便了。刚才看了一下现在价格降到8.0元了。申明我不是商家,我是玩家。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512547338 淘宝上找一找可能还有更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次多谢以上的几位教练在忙于看奥 运的时间还为小弟解决难题,令小弟十分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下子被你点醒了,原来我还有个有刷电调估计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