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人懂铜焊接的 快来相助啊

楼主(2012-08-02):
请教一下。像自己用铜片焊接一个养蟋蟀的罐子。 发现用焊锡不行。 不挂锡、

请问用什么焊接呢 。铜焊条吗。 会不会把铜片都用火烧化了。 没用过铜焊条。请有经验的朋友给讲讲  多些多些

网友:
火喷枪 加黄铜条和黄铜焊剂。   火焰加焊锡也可以。 或者 交流氩弧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焊锡行

焊锡行.你不会焊

网友:
大功率烙铁加焊锡膏,表面氧化层先打掉。

网友:
养蟋蟀的罐子首选瓦罐,南方有名是苏州陆墓制作。

网友A:
要好看结实就用银粉火焰喷枪焊接.

网友:
养财基 用老盆 偶爸养财基的房间,别说抽烟了就算我妈都不让进,用新焊的铜罐子养?估计药水虫都抗不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好看结实就用银粉火焰喷枪焊接.

怎么焊法,给具体说说呀?

网友:
铜焊要用硼砂
锡焊用松香 或者焊油
不挂锡可能罐子表面没处理干净 烙铁不够大

网友C:
楼主没交代什么铜料黄铜还是红铜黄铜用银焊红铜用银焊也行不过红铜用锡焊也可以如果红铜不沾锡说楼主氧化层没处理好或者助焊剂不对红铜用氯化锌黄铜就不容易了如果楼主助焊剂用对了的确是红铜还不挂锡那就看看焊件的氧化承去掉了或者烙铁的温度够吗

网友:
用铜焊条沾硼砂在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能不能加个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交代什么铜料黄铜还是红铜黄铜用银焊红铜用银焊也行不过红铜用锡焊也可以如果红铜不沾锡说楼主氧化层没处理好或者助焊剂不对红铜用氯化锌黄铜就不容易了如果楼主助焊剂用对了的确是红铜还不挂锡那就看看焊件的 ...

朋友,加上标点呗,好累幺。

网友:
拿来,我给你焊
free

网友:
除了银,铜是最好用锡焊的了,不挂锡是技术问题吧!
1,烙铁头一定要吃锡,这非常关键
2,温度要够,烙铁功率稍大点,或另外用火(例如酒精灯)加热焊件
3,待焊表面要清洁,砂或刮一下
     通常用松香助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焊法,给具体说说呀?
用火焰枪烧红工件,然后撒上银粉即可化开,可到打首饰店了解下。

网友:
标题

温度不够,表面没处理干净,焊锡铁片都能焊上,铜不在话下。

网友D:
用点盐酸加锌反应好备用,焊接表面用盐酸先处理干净,反应好的盐酸用来代替焊锡膏,效果超好,焊铁都没问题

网友E:
是薄铜片,焊锡行的。但你烙铁必须是大功率的,比如500W.
当然钎焊更可靠。

网友F:
感谢各位老大的关心。 说道以上各位的方法我基本都一一去试过了, 最后发现 火焰钎焊最稳定。但是火苗太猛不好控制。说道氧化层的去处我真是没什么好办法。 没地方搞丙酮,就用砂纸搞了搞。还行 能焊上。
总结一下。 真是的我的烙铁不行。 才40w 。 无法是铜件温度带到焊锡的熔点。 另外普通的焊锡丝很难用,一般的助焊剂也是垃圾。
最后用的是银焊条。 只要温度到了。不用助焊剂。我的焊接技术太烂了。 作品简直太恶心了。已经在重新做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

网友G(2012-09-20):
烙铁的功率小了

网友H:
这个要多研究就明白咋焊了~自古以来锡焊铜糊弄熊,咋能焊不上呢。给工件加热看看。

网友I:
什么也不行,用银铜焊丝,气焊,什么都能干《常用金属》,没几个钱

网友I:
忘了,还有焊粉《白色的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