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技巧(更新焊接图,感谢各位!)

楼主(2012-08-02):
由于想在天台打建一个3x4的角铁棚,出于想自己动手的原因,买来一台佳士宝ZX7一200,但之前对焊接方面一点认识都没有,为了做到最好,便买了条40mmX40mm的角铁回来练手,但焊好总不满意,不知是要求高还是根本就不行,第一次焊好在没有清理焊渣情况下,很顺眼,用的是连弧法去焊,但后来问了下原来要清理焊渣才能看清是否焊得好,清理后里面好多空隙跟夹渣,但尝试用铁锤去匝是匝不去,不知这样是否可以了。然后第二次试验,是在焊缝前后焊了四个角,砸开焊渣,两块角铁连上了,看上去不牢,但怎样也是折不断,以上两次焊接都是用2.5焊条电流90,不知这样可以开始动工没有,总觉得第一种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焊这样的角铁4Cm的焊缝都要全焊还是分点焊就可以了?请大家指教指教
         先谢过大家【着重感谢《 7kh2 提出这宝贵的意见,下班就去买了包金桥J422的3.2焊条回来,打开包装发现比起原来的2.5要干爽很多,不知是否2.5的焊条受过潮的原因,刚才开机试了3.2的,结果起弧反而比原来的好起,而且还不断焊,不知什么原因(用2.5时电流80,用3.2时电流120)自我感觉比之前好多 ,现上图供大家指教指教

旧的株洲转轮牌2.5焊条

旧的株洲转轮牌2.5焊条

金桥牌3.2

金桥牌3.2

2.5焊接

2.5焊接

3.2焊接

3.2焊接

网友:
焊接时手不稳就会那样,乎高乎低乎快乎慢是主要原因。多练练吧!我焊3.2电流140!

网友:
由于药皮的关系,实际焊接焊条贴住焊缝拖就是,移动速度只要均匀,出来自然好看,没啥夹渣,我到现在还分不清渣子跟铁水的颜色

网友:
要用好焊条,次品药渣太多。夏天焊接潮气重,最好放烤箱烤一下,再焊就好了。

网友:
试好了请回来报告一下结果,同是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去换3.2的焊条再试试

网友:
楼主,我也是焊接新手。你可问题可能是电弧拉得太高了啦。焊接时要把电弧压低一些。

另外,像我们这种新手,最好就是用3.2的焊条,调到110A焊,因为焊条粗,电流大,焊角铁基本是焊得很好啦就怕焊时间长了烧穿哦。
我的焊机跟你一样的啦。

多练一下。

Q群:97238952

网友:
要想结实,就得整条焊缝都焊上,不想结实,糊弄一下就断续点焊上

楼主:
先感谢楼上几位大哥的答 案,现还请教下焊角铁要不整条焊缝都焊上?

网友:
用过几包焊条自然就好了

网友:
这个也是靠时间积累的

网友:
虚焊。。。。慢慢练习下  我以前学了几天  可以焊镀锌薄铁板  大约2-3mm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