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 X5 的模友请小心了!!!!!!!!

楼主(2012-08-02):
X5 装好后第二次去外场飞,熄火降落地时稍微猛了一点,感觉机机有点不对,回家拆开后发现传动轴上两头的销子有一个顶出来了,已经顶到尾管上了,如果再转两下肯定就把尾管切断了,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在陕西仅有的两架X5上了,请广大飞X5的模友以后小心了,最好换个螺丝锁上螺帽。
下面看图(图上尾管内壁上的那个亮圈就是传动轴销子切的)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啊 能再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明白啊,自带的自锁螺丝不够给力,自己换下普通螺丝加螺母就好

网友:
当我看到这样的设计后就知道早晚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包括现在的亚拓700的传动齿也是这样的设计。玩车模的应该都看得出这种缺 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带的自锁螺丝  是什么位置的

网友:
谢谢一定注意 刚订了X5

楼主:
x5 传动轴上两端自带的是一个销子,没有螺丝,受震后有可能跑出来,最好拆开换成螺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尾传动轴里面前后销必须换螺丝,不然后果和LZ一样

楼主:
X5 就不能改进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其实很多飞机都是这样设计的,其实个人建议玩X5的朋友在装机的时候自己换上螺丝就好了

网友:
用的是皮带 加550的尾管  感觉重量轻  锁尾也不错

网友:
在销子位置套段热缩胶便行了

网友:
LS 方法简单可靠

网友:
这飞场我去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为什么是仅有的两台?

楼主:
标题

陕西这里还有飞X5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