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用什么样的吸尘器吸木销好

楼主(2012-08-02):
雕木头时木销飞得太多,搞的房间都是,主要是那些很细小的粉尘多,想加个吸尘器,这淘宝上看家用的,都不能长时间使用,谁知道有性价比高的吗?太贵的算了,玩不起。

网友:
笤帚   碎的用旋风集尘器

网友:
 吸尘器,不能长时间卫作。电费伤不起

网友:
我的办法,加罩封闭起来,呵呵,这最好,还环保!最后吸一次就好了。

网友:
木屑用旋风吸尘器,粉尘用轴流风机,方便的话,整体封闭

楼主:
谢谢大家,电费不用考虑用公司的电,旋风吸尘器,轴流风机,不能两个都买吧

网友:
这个简单,买个离心风机,风叶要铁做的那种会更好
买条软管(觉得洗衣机出水那种不错)连接到风机进风处,出风口用一个布袋封起来,用来装尘,这就完成了
注意一定不要用轴流风机,这样做用轴流风机一下子就会烧掉电机的.

网友:
买个二手吸尘器,

网友:
这个不能买家用吸尘器,要买商用吸尘器,就是汽车美容店和大厦保洁员用的那种。

家用吸尘器,上千元的也只是个玩具。商用吸尘器,我买的15L的,只要400元,可以吸水。我每天要吸几公斤的木屑。

最容易买到的地方是麦德龙超市。

楼主:
7楼朋友的方法不错,

网友:
效果好是集旋风 用吸尘器电机不能长时间运行 上收废品店
找排油烟机风机 风机是轴流风机 动静小 风量大 挂他2~3个效果

网友:
我所说的只是现实的产品,不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切木用来吹尘的东东就是像我说的那个样,我是见过才这样说

网友:
前面一个旋风分离器,假如在乎电费,后面可以接一个轴流风机,假如不在乎电费,就吸尘器

网友:
去木友网那,很多这帖子

网友:
我用三角州集尘风机(感应电机)加装的旋风桶,效果还可以,出风口两层无纺布环保袋过滤,用完清洗一下。

网友(2013-01-12):
要买商用吸尘器

网友:
买一台加水的吸尘器就可以了,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可以TB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