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两款安卓系统下的调机软件,免费的哦。

楼主(2012-08-02):
最近开始玩儿电直,随手上google play搜了搜相关软件,大部分实用价值不大,有两个做的还算可以,用过的大魔头可以无视,推荐给像我一样的电直新人。

RC-Heli-Pitch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de.jaspis.rc_heli.pitch&feature=more_from_developer#?t=W251bGwsMSwxLDEwMiwiZGUuamFzcGlzLnJjX2hlbGkucGl0Y2giXQ..

看名字就知道了,这个是测量桨距的工具,软件提供3种测量方式,其实严格说就是两种测量方式,第一种是通过桨的长度和两桨尖之间的距离计算桨距,第二种是利用手机的电子陀螺测量螺距。只不过第一种方式还提供了拍照片在图片上测量的方式,个人认为这个功能比较鸡肋,因为这个测量结果与牌照角度关系太大了,也许是我没有掌握最佳方法,各位可以试一试。第二中方式其实和rc logger是一样的,准确度取决与你手机的硬件,难点其实在于手机这么大个东西不那么好校准0度参考面,固定在大桨上的方法也是个问题,只要这两点解决好了,测量结果还是相当准确的。

RC-Heli-Gear-Ratio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de.jaspis.rc_heli.gear_ratio&feature=more_from_developer#?t=W251bGwsMSwxLDEwMiwiZGUuamFzcGlzLnJjX2hlbGkuZ2Vhcl9yYXRpbyJd

这个比较简单,齿轮比计算工具,输入电机电池参数可以计算各轴转速

还有一个测量旋翼头转速的工具,由于我的飞机还没装好,没法测试准确程度暂时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网友:
想知道测转速那个软件叫什么名子。测量原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ad speed tachometer

它是通过声音的频率测量的,要求你先选择桨的类型,数量,大概的转速范围才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