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固定翼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2-08-02):
突然想玩汽油固定翼了,但是对大排量有点空间感,希望越小越好,15-50cc之间的发动机如何选择呢?汽油固定翼练习机又怎么搭配呢?真心求解

网友:
去咨询下鹤舞天空淘宝店的图灵

网友:
真正要飞得爽,当然是越大越好!排除其他比如运输、花费等的烦恼。本来想直接入50CC,4月份那时候居然飞机没货,只有入了35CC,现在异常的悔恨。
汽油了还来玩教练机就免了吧,用电动用甲醇的小飞机练练手得了。汽油还是玩TOC吧。

网友:
排量大点好

网友A:
想用小排量20CC不知道配什么方便运输的飞机的帮顶!

网友:
直接入手汽油机固定翼可以循序渐进
搞个26CC上单翼找下感觉   淘宝上搜索下就可以
空机680的样子  26CC发动机也就900以内可以买到    5个3003外加一个春天金属舵机 全部就搞定了  算是比较经济的练习机  2000大米全部搞定
有油机经验的上大点的飞机还是很靠谱的  不过  设备贵   空机贵(看自己口袋里的米够不)(运输方式靠谱不)
50CC为例   光个空机就快上2000了    舵机之类的还不算 舵机就上差点的也得快2000了吧(太差了安全是没法保证的)
个人感觉上个大翼展的上单翼汽油练习机   好飞  便宜   投资少  不至于炸一次把自己搞回原始社 会
高手  枪手  请绕道

飞机如上图(直接引用的图)   发动机供参考CRRC26CC后进气   这是本人的配置
另外奉劝一句   入魔要谨慎  玩的时候更要谨慎   尤其是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用小排量20CC不知道配什么方便运输的飞机的帮顶!

15-20CC可以找淘宝上那种  下单翼60级练习机

网友:
20CC机器配70级灰机可以,体积小

网友:
目前手上有40级康克下单翼,配三叶61四冲,发动机是朋友的旧的,低速下不来,副油针关死了还富油,要1/3油门才能站住。
还有一架26CC的下单翼,没有装,还没有发动机,考虑DLE20,估计飞这个练习机有点勉强,关键想以后飞小点的汽油机,就像楼上2位讲的60或者70级的飞机,方便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