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能载重多少公斤?

楼主(2012-08-02):
700N能载重多少公斤? 多谢回帖

网友A:
一袋大米

网友B:
多少公斤的大米?

网友C:
以前看过一个材料好像是可以达到9公斤..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然后就爆钢了

网友E:
最多5kg,最好不超3.5kg

网友F:
那450可以带多少?

网友G:
450最大起飞重量
2KG——6S

网友H:
600 可以挂多少kg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