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0N抖动谁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2012-08-02):
我以前是有副翼的 然后我改成DFC版
陀螺仪
用的SK540 610
舵机
650尾舵 620油 3种 上天以后飞机抖得好吓人 什么情况呀 有谁知道呀 我离合器有两个螺丝不一样 是不是有影响啊 那位知道解释一下 不然飞的多怕人啊

楼主:
补充一下~~油门怠速飞机抖抖

网友A:
怎么抖都不讲清楚,别人怎么帮你?是上下抖还是左右抖?是机械原因造成抖,还是电子问题造成的?
大浆平衡了没有?主轴有没有弯?轴承有没有问题?
无副翼系统参数调节是否正确?感度是否调得太高了?

楼主:
我就是不清楚哪里问题~~主轴没弯 轴承好的 大浆没问题~~陀螺仪特意去南京调试好了~~就是左右抖动厉害~~ 你要是看脚架那里 左右乱摆~~吓死人了 离合器甩快两个螺丝不一样 有影响不~~

网友B:
震动 排震

网友C:
尿完了都会抖抖

网友D:
大桨夹螺丝是否太紧。

网友D:
螺丝不一样,有影响

网友E:
之前有副翼时抖吗?
如果不抖,重点检查你新上的旋翼头。

网友F:
大炸过的话 就换中联

网友G(2013-01-04):
解决没有

网友H: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I:
应该是飞机震动引起的,楼主准备拆机子一步一步的检查吧!没有别的办法 猜是猜不到的 干脆拆了重新装!主要检查一下轴承虚位,也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我之前机械金鱼尾 最后的问题就是出在发动机爆震引起的。换了发动机一切正常了。个人意见高手勿喷

网友J:
这个就是震动

网友:
你的这个 是不是 油门跟螺距 没配合好, 更简单来说 或许转速太高了! 就是振动, 谈不上抖动。 要么就是横轴弯了

网友K:
把发动机转速加高就行了,要不螺距减小。

网友L:
油动无副翼就怕这个呀~~~不然肯定上油动无副翼了~

网友M(2013-02-04):
我的也震动大 找不到原因 GY520琐不住尾 熄火后 GY520又正常 打燃 就不工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