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了亚拓450sportv2 哈哈好紧张

楼主(2012-08-02):
结果没飞起来    刚给油门时它抖动几下 在推油好了些   到40%时机头慢慢向左动  要离地时左脚先起来完了要倒了   结果还没起飞就宣告结束了   亲们你么的首飞是什么样的????我这现象正常吗  我是新手没人带的 全靠自己      沈阳铁西有同行吗???一人太孤单了  机机调没调好都不到啊   有同感没??

网友:
哈哈,辽宁的,支持一下!

楼主:
贴子没有人气啊

网友:
起飞的时候要干脆,飞起来以后要控制好油门,控制高度。你要先练蛙跳,练习好起飞的感觉,要不然飞机必倒

网友:
回复 楼主:

6楼是误导吗?     抖动是自检   等抖动完了 还有嘀嘀嘀的声音 告诉你电调状态   具体看说明书        倾斜说明你的飞机是无副翼  要手动修正   地心效应么   狠心飞起来就没事了   模拟器熟悉一下吧

网友:
我也是自己一个人,第一次飞也很紧张,好在我之前练了好几个月的模拟器,所以第一次就飞起来了,刚给油门抖动几下,在推油好了些,有可能是你的大桨或尾桨没有拉直,重心不在轴上,所以会抖动几下,再推油门,等转速上去了,桨就自己拉直了,重心就在轴上了,所以就不抖了。刚推油门,机头会慢慢转动,应该是正常的吧,关键是看飞起来以后转不转。离地的时候,一侧脚架先起来,飞机往一边偏是正常的,这是地面效应,稍微打些副翼就可以了,离地半米以上基本上就没有地效了。至于调机,一要多潜水,二要很细心,原理很重要,原理搞明白了,就容易多了。

网友A:
首飛是要炸出來的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飛是要炸出來的親

看来你炸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炸不少

哼....常在河邊走,那有不濕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哼....常在河邊走,那有不濕鞋

我比你炸的多

网友:
买个6通小JJ先飞熟了在上450吧。
我在450前入了一个mcpx,断断续续玩了半年。就是飞飞航线,加倒飞悬停,没有3D。炸鸡无数,但除了尾管和尾电机以外。其他零件还都是原装呢。当然,机身和脚架上已经给我补了不少热熔胶了:)

网友:
先飞小鸡,最好六通,能悬停了,飞450

网友:
新手多玩玩模拟器啦。。。模拟器玩多了就不会了。。。等你第一次飞过了你就知道。其实很简单的。除非你玩3D。。。。。。。。。。多调试。。调试的越精细飞行约稳定。。要是玩模拟器玩的想吐。那么你还是赶紧去看看人家玩的视频。这样就来激情了

网友:
沈阳 和平的飘过 也是自己玩,在家飞v120d02   真是脆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沈阳铁西的 也想入手个 450  呵呵 有时间一起玩啊 呵呵 不过等我买飞机的啊....

网友C:
兄弟我也是一个人,我现在刚刚买控,就等飞机了,现在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