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问电机问题

楼主(2012-08-02):
请问诸位 模友 我本来不玩船 主固定翼 结果 家附近开了个人工湖,我想做个 船 请问原来的
电机
电调能直接用吗 4S
电池
主要是 玩 1.6M的赛纳斯 飞机的装备 ,船的图纸我有,但是具体的加工方法和细节没掌握 第一次做船 求高手指点 QQ103486003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感觉船小的话可以,有模友用外转机做过船的,要加水冷散热座,电调也加,:loveliness: ,但是我没试过.

网友A: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考虑有刷电机+双向电调,那样船还可以倒退.只是电池要不能用了,不知用电阻降低电压行不行...???

网友B:
可以用的,加水冷是必须的。
都有现成的无刷了,为什么还要用回有刷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顺便问下,怎么加水冷啊 无刷的是外壳转的 貌似原来那种 铜管的不能用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怎么加散热?加个铜片?还是 做水冷管

网友C:
外转电机的散热叫 无刷电机水冷座 无刷电调水冷片 自己TB,记得买704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