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大佬,WM180V小车床配10x10的车刀?还是配12x12的车刀?

楼主(2012-08-02):
我的伟舜(WEISS)WM180V小车床自7月5日到货后,至今仍躺在包装箱里,原因是还没有车刀。

在此真诚地请教各位大佬,究竟要配10x10的车刀?还是配12x12的车刀?或者其他规格的?

先谢过。

感谢各位大佬师傅的热心解答。

在小车床卡盘装了MT3呆顶尖,再量了顶尖至刀架底的距离约8.5mm,这样用8mm高的刀具才合适。

网友:
10*10

网友A:
210是13

网友:
找个较小的车刀,慢慢车,慢慢垫,慢慢算

网友:
新的机器说明书上应该有的吧?如果没有一是询问厂家,二是先大概目测估计选一个,然后测量一下

网友:
用10x10 的,也可以做几个刀盒,装8x8  6x6 的,车小东西好用也好磨

话说我那210v ,贴塑后10mm 的刀才对中心

网友:
根据你的刀架以及工件来配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0是13

没有13的规格。12的,加刀垫。

网友:
我家小潘家的实10X10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师傅的热心解答。

刚刚回到放车床的工棚,卡盘装了MT3呆顶尖,再量了顶尖至刀架底的距离约8.5mm,这样用8mm高的刀具才合适。

网友(2014-01-17):
8X8的,加上垫铁一点一点的调了居中。

网友:
用8X8+快换刀架,高度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