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450变金鱼了!

楼主(2012-08-02):
换了电机之后,飞第一个电没事,第二个电就出现金鱼尾了!在地上没有金鱼,飞上去就金鱼了!现在拆机把尾拉杆拉着顶在尾撑上一点震动就变得不停的抖动了!是不是3gx的问题?我控上感度调到0了都一样!有那位好心人可以指点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把尾桨螺距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尾巴拆下了,拉着连杆顶在尾撑上轻轻动机身尾舵机就在那不停的抖了啊!应该关尾螺距的问题吧?

网友:
要么是振动,要么是尾桨上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是三轴的问题啊?我静态的时候照上面那样轻轻动下飞机就在那抖了!

网友:
尾舵机齿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炸过啊!把机按在那里动尾拉杆它有没有抖啊!有没有抖啊

网友:
金鱼放在金鱼缸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它开腔破了,你看下还能不能救呢!嘻嘻

楼主:
标题

才买了四五百饲料,刚喂一半就反肚了,小女子难养也,金鱼也是!各位大虾就帮忙拯救下这条小鱼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你刚才不是说轻轻一转机身尾舵就抖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拉着连杆搭着尾撑呢!轻轻动一下!就金鱼了

网友:
是电机和大齿的间距没调好,1或2层A4纸的厚度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开电机啊,通电静态来试的!呵呵直齿12t不过大齿盘有高低!一开也比较震的了

网友:
检查接线。感度调成0 ,都是非锁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原本是好好的···后来换个电之后就变金鱼了···现在把尾舵机拆开了看着转有点感觉是电位器的问题···舵机齿轮没问题!那小电机齿轮有点抖!这是电位器的问题吗?

网友:
“金鱼”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是好好的···后来换个电之后就变金鱼了···现在把尾舵机拆开了看着转有点感觉是电位器的问题···舵机齿轮没问题!那小电机齿轮有点抖!这是电位器的问题吗?
小电机齿轮抖动是在修正正常的如果你设置正确并排震了,那就是电池放电能力不同导致转速不同,就会出现金鱼尾。一般是用正常电池调好以后再用差点的电池转速降低就有金鱼尾了,我就是这样的。所以lz对比一下转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不接马达的时候也尾舵机的感度也很大啊···轻轻动下机身尾巴的反应就很大了!

网友H:
三轴,横尾主轴

网友I:
我只能说是亚拓3GX的一个BUG,信不信由你,我修飞机的时候见他们3架飞机都是这个问题,店主研究了1天发现了这个BUG,然后就修复了,不过我当时也听不懂,再说我买的不是无副翼,2月了,更不懂3GX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问是3GX的什么原因!我大大小小拆了不下十+次了···无奈··舵机也换了···就差没换尾旋翼了 现在的情况是有轻微金鱼尾,一大方向就开始甩得严重些

网友J:
 盘点我用过的设备 好象就只有DS520是亚拓 哈哈

网友K:
舵机用最內邊的孔?

楼主:
回复 网友K:
换舵机试了都不行,520用最里面的孔,现在9257用那个圆的中间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