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上电池的时候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了一下,会有什么 ...
NAZA飞控,上电池的时候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了一下,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8-02):
装有NAZA飞控的四轴,在上
电池
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池的正负极接反了一下,会有什么影响?注:飞控和,电调,
电机
,接收机都连接在一起.

网友A:
电源部分短路,应该对负载影响不大,个人看法

网友B:
 哪 短路了?

楼主:
原帖由
bearkitty
于 2012-8-2 23:03 发表
 哪 短路了?
是把电池的正负极接反了一下.

网友C:
没事,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D:
有二极管,电池10多V没问题

网友E:
不知道啊

网友F:
莫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