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和450sports使用6通接收机 感度如何设置

楼主(2012-08-02):
JR的XG7 控、接收RG831B ,780的陀螺使用都很正常。现换了个6通接收,
舵机
设置都正常,感度接在5通道GEAR上 怎么也调不出感度高低设置开关,控上已经将感度开关设为RUDD 却怎么调都不起作用。请问各位高手
遥控器
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楼上你设错了把aux2改为aus2 gear 改冰舵罗仪感度接口即可 再把尾行程改为各50%

网友B:
因为6通道接收机的陀螺仪感度插在GEAR通道上,所以应该在你的遥控器GOVERNOR菜单里调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