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模块和ubec问题

楼主(2012-08-02):
s飞控,声光模块插哪个通道,ubec是接接收机还是飞控,飞控的话接哪个通道。

网友A:
声光接 Output12.
UBEC 可以任意接到接收机或飞控,它们是互相通电的。使用UBEC后,电调到飞控的红线要挑出来,参见:
http://wiki.xaircraft.com/zh-cn/How_To:Use_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