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飞腾40A的BEC 带3个215MG和S9257 能带动么?

楼主(2012-08-02):
电调发热很厉害,但是还可以飞,气温25°左右 连飞10快电,就是40分钟。。但是螺距变化太快的话尾巴会跑。。。目前不确定是电调、
舵机
、
陀螺仪
的问题。
首要怀疑对象是3a的bec喂不饱这几个舵机,对BEC这块不太了解,说错勿喷。。。

网友A:
波哥遇到大问题啦?

网友B:
如果尾桨夹轴承不卡的话,估计就是BEC的问题了。

楼主:
 这方面的高人都消失了?

网友C:
尾部调好试试看,特别是尾推部分,还有螺距要配合好

网友D:
飞腾40A的BEC是线性模式的,发热严重性能应该会有一定的下降,使得达不到3A的供电能力。215属于用电大户,建议换铂金40A,或是单独换大功率的BEC进行单独的舵机供电。

楼主:
 看来还是要换电调试试了。。等花牌的50a了。

网友:
飞腾现在也是开关的吧

网友E:
老版的飞腾吗?最好单独外接BEC

楼主:
排除电调问题了,换了花牌45a也没改善。

网友F(2012-09-20):
手法问题,猛拉肯定跑撒,我6s 2221 2010kv 快速航线然后猛翻都会跑

楼主:
病因是单项轴承打滑了。纠结2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