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s请教天地飞MM

楼主(2012-08-03):
请教天地飞MM
我一直用天地飞T8s
WFR09s
30cc, 除精度、手感外一切都好。

现在我冒着周围魔友讥笑,准备用天地飞T8s
WFR07s
50cc.

可是一开始就碰到问题:27通道混控不行。
我设置过程如下: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1——混控(Vc---升降)——开——联动()——控制开关(B)——位置(无)——比率8.2%——EXIT退出--------无反应啊!

是我设置错误?还是别有原因。特来请教TDF.

网友A:
看看你的第7通道有没有定义开关是那个(VC?)?
据我以前用过的T8好像是可以定义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天地飞MM
我一直用天地飞T8s
WFR09s飞30cc, 除精度、手感外一切都好。
现在我冒着周围魔友讥笑,准备用天地飞T8s
WFR07s飞50cc.
可是一开始就碰到问题:2—7通道混控不行。
我设置过程如下:高级设置 ...

您好:
         首先您要确定7通是在VC上,或者你将7通道设置在其他开关上也可以,您是用2通控制7通那在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内就是:升降——VC,升降在前面才能控制,按照你的设法是VC控制2通,具体设置如下,谢谢!
参数设置→17项(高级设置)→2项(可编程普通混控1)→混控(选择升降→辅助1)→禁用选择开→联动(开)、微调(开)→控制开关(自己定义A/B/C/D/E/F)→位置(选择0/2)→按下箭头键→比率(左、右自己定义例:+80%,不能是0%)→确认退出(OK)

楼主:
设置成功,谢谢。我的是  Vc---升降,反了,成Vc旋钮控制了,哈哈。谢谢了,有问题再请教。
再者  WFR07s 飞50 cc是否有点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第7通道有没有定义开关是那个(VC?)?
据我以前用过的T8好像是可以定义开关的。

是可以自定义开关,我定义的Vc.。设置中我把Vc----升降弄反了,应当升降在前,弄成Vc开关控制了,哈哈,谢谢这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