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1:9拉力车发动不了

楼主(2012-08-03):
油针全乱了  有插点火和没插发动的声音一个样 ,启动不了了

网友:
直接弄个改电套件改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针全乱了  有插点火和没插发动的声音一个样 ,启动不了了

复 23817976 兄:

一点个人建议:

(1)  点火棒充满电。

(2)  主油针全旋入后再旋出三圈。

(3)  副油针全旋入后再旋出两圈。

(4)  调化油器进气口螺丝,让留2mm空隙,怠速用。

(5)  油箱满油,箱盍要紧闭。手指按排气管口,不用插点火棒,
          拉启动数次至看到燃油流入化油器。

(6)  旋出热火头,滴入约三滴燃油。旋入旋紧热火头。

(7)  从化油器进气口滴入约五滴燃油。

(8)  拉启动器大约三次,应有燃油从排气管口喷出。插上点火棒
          试再启动。

(9)  启动后先热车约三分钟后,再微调油针和怠速。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