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盗飞控给油侧翻 无法起飞

楼主(2012-08-03):
求指教啊 海盗飞控给油直接就侧翻 无法起飞 曾经怀疑电调通道接错了 核对了几遍 前左 2号 前右 5号 后左 6号 后右 3号 没有问题 已经通过地面站 找平 后来又用FF飞控测试 完全正常 只有海盗飞控侧翻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难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没人可以帮楼主吗?楼主我没用过 帮你顶吧

网友B:
油门校准后,把机架水平放在一个平地上,最好用水平尺抄过水平的平地,然后接地面站找平。完了别断开usb 抬起机架离地,看看机架平了后,地面站中是不是平的。若是平的。断开就可以起飞,加油稍猛一点,离地迅速起来。如果都做了,还是翻。那就是程序的问题或者硬件问题了。

网友C:
传感器板 安装平了吗?

网友D:
你检查了你的桨吗?没装反?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电机座,看看有没有松动!

网友F:
排除震动,桨叶平衡,校准油门行程,检查电机通道顺序,水平校准。
不接电池,插在电脑上时解锁,推油门看看是不是每个电机油门输出都是不是同步。
还不行就进地面站的命令行界面,到setup里 运行一下erase命令,恢复默认,重新设置。
实在不行,重刷一次再试试。

楼主:
哦 我除了 给油轻轻给 其他都做了 是不是给油应该狠一点 离地再说

网友G:
侧翻一般排除电机反向以后就只剩下修正方向了

网友H:
地磁偏角之類設定好了麽?如果有羅盤定向的話可能會遇到起飛就糾正的情況。

网友I:
那里可以购买海盗。。。。

网友J:
打开陀螺和加速度监视窗口,看曲线变化,估计是震动把X y轴陀螺振翻了。z轴陀螺振乱会自旋,X或y轴振乱会给油侧翻。

网友K:
先把传感器板用软件找平了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