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大脚车是无限的,现在上马路牙子的时候前轱辘转后轱辘不转,有打齿声音。

楼主(2012-08-03):
求助!我的大脚车是无限的,现在上马路牙子的时候前轱辘转后轱辘不转,有打齿声音,平跑得时候也提不上去速度,给油给大了前轱辘还跳,这是什么毛病?
是差速齿轮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我的大脚车是无限的,现在上马路牙子的时候前轱辘转后轱辘不转,有打齿声音,平跑得时候也提不上去速度,给油给大了前轱辘还跳,这是什么毛病?
是差速齿轮坏了吗?

复 sorcer54173 兄:

对了,是尾差速齿轮组磨损了,扫齿打滑了。
我的也是无限94188油大脚。以我的玩法是前差速可用一年,
尾差速只可用三个月。差速箱可进沙,所以玩沙地的最快
磨损。

大约是换伞齿两次才换碟齿一次。最麻烦的还是要拆装的
零件很多,也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和基本工具。

陈伯

网友:
 看看中差有没问题。或9骨掉了

楼主:
回复 藤椅 rogermhchan95 的帖子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就是后边的差速齿轮坏了!还没到一个月怎么就坏了呢!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