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电调的使用频率问题,一直在用330hz的可以来看下!

楼主(2012-08-03):
本人用的玉兔,在此之前电调输出频率一直是使用的330hz,就昨天给好盈官方技术支持发了邮件询问 天行者20A、飞腾40A 允许最大的输入频率是多少,技术回复最高432hz!!我一直用的都是默认的电调输出频率从没改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330hz的多,不过现在可以用更高频率了!天行者和飞腾其它规格的应该也是最高432hz吧!!!

网友A:
这玩意还能设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能设定吗

我用的是玉兔,玉兔的电调输出频率是可以选择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改电调的频率有什么用呢?

网友:
盘式电机的福音呀。

网友:
呵呵,飞控输出频率和电调驱动电机的频率无关。所以和盘式电机也没关系

网友:
另外,mwc输出频率486。好盈仍旧可以工作

网友:
调频律有什么好处!

网友:
好盈新的天行者系列都是425吧,四合一也是。   那个不是最高输入,频率再高也可以飞的,关键是你的飞控输出多少,头大就可以戴大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