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89大洋买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楼主(2012-08-03):
话说450pro的尾驱动齿,一不小心就被扫了,坊间有无数传说,可以解除经常换齿的烦恼,比如金属尾前驱动伞齿(目前只发现有550E和600E的),碳纤维尾轴等等。

     前几天,花了89大洋买了飞越的金属尾管固定座,传说中,这个神器可以不用拆下整个尾座就可以换伞齿,我是欢天喜地啊,还给这个神器配了银灰色的尾管来装13.

楼主:
可是,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很方便的换尾前驱动伞齿吗?

装上去才知道,那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请看图:

网友:
应该要把大齿盘拆了,还会是比拆整个尾管座要方便,,,,,,,,,,,

楼主:
上面那张图可以看出来,即使下了金属尾座上面的那个支架,你还是无法拿下伞齿的,主大齿没有空间让你拿出来,哪位有办法的吱一声,只管使劲拍我。

楼主:
事情如果就这样也还说得过去,毕竟有个CNC的尾座可以装13.

但是,这个金属座还有不能容忍的毛病:

由于有上下两个支架,结果竖着的那个齿轮不能很好的定位,造成安装时两个伞齿不能很好的咬合。

这是伞齿咬合的照片,不是很平整,顶部咬合了,其他部分离开了,转动起来也很卡,不顺畅。

楼主:
下面这张是亚拓原产的尾座,可以看到两个伞齿咬合很紧密,转起来也很平顺:

网友A:
Lz明显还没摸透,这个还需要下了大齿盘,几分钟搞定的事,确实方便。

楼主:
结论是,这个89块的金属尾座,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既不能方便地换尾前驱动齿,转动起来还不顺畅,试图改善升级的同学,就不要报什么幻想了,当然,装13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明显还没摸透,这个还需要下了大齿盘,几分钟搞定的事,确实方便。

买的时候我显然是没有摸透,客服说只要下掉那上面的支架就可以换伞齿了,今天安装才知道,还要下大齿,其实大齿也不是那么好下的,要把主轴抽出来,这样可能要下掉十字盘球头扣。。。。。或者其他主轴上的东西。

网友:
你那个应该修一下就OK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拆下大小齿盘组 比较方便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大小齿盘组 比较方便啊 ~

和俺当初的想法以及客服的说法还是有很大差距啊,还有这个精度的问题,咬合得很不好,伞齿转动得也不平顺,估计扫齿会更频繁。。。。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原来是传说。

网友:
下面那颗螺丝貌似不好拧,如果把下面那一边也拆了估计有位置。。。。
“伞齿咬合不好”这个毛病确实不能容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换问题不大! 咬合和目前的精度,基座固定点偏少有关!感觉装机身后(上支架的两侧固定到位)要稍好点!  ~~  所以目前没入此件!

网友:
垫片可以消灭掉伞齿咬合的间隙,但是担心装上盖时候两个轴承孔同心度不好把握,导致伞齿转动不顺。我的飞魔士的一体化尾管夹就有这问题,转起来唧唧歪歪作响

网友:
美丽。只是个传说。、

网友:
没炸过,很满意锁尾效果,关注中...

网友:
 ,真实的谎言

网友:
YT原厂的就不错。

网友D:
这玩意我也买了,但并不觉得像楼主说的这样,拆大齿好过拆尾管固定座,而且不影响布线,伞齿咬合稍微调整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我也买了,但并不觉得像楼主说的这样,拆大齿好过拆尾管固定座,而且不影响布线,伞齿咬合稍微调整下就行了

我用图中的矩形框说明一下:
这个结构,上下两条边的长度是可以变动的,由于只有一个地方固定,也很难保证上下两条边平行,这样的话,让右边也就是驱动齿轮轴垂直也变得很困难,有同学说,整个尾座固定后要好一些,也许是的,但是,一定要调整好以后再固定整个尾座,不然真不太好调整,因为装上以后看不清齿轮咬合的状态。
另外,振动以后的形变也会影响齿轮的咬合度,这个我用一段时间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是不是在上面螺丝固定位置,开个定位销,个可以解决伞齿垂直问题了吧?不过要求加工精度很高。

网友:
我也一直有意向入手一个的,但后来怎么看,都觉得难以实现拆两个螺丝就换齿。看来真的只是传说.......

网友:
看了LZ的图片,齿轮间的间隙这么大。。。RP问题买到次品了?这个我也在用,觉的还不错,就是直齿跟小齿盘的间隙有点紧密。。

网友:
转动不顺是最大问题,飞越的塑料的好像就不太顺,但毕竟是塑料的,能变形,还好,这个同心度要不行那就蛋疼了

网友:
这个这个。。。

网友:
用那么小一段平面去定位长度超过自己3倍以上的零件会有什么精度可言,既不能保证轴承的同心度,也不能保证2轴的垂直度。而且只是用普通螺丝来定位,这如何保证精度?
另外当受力时,请问那个螺丝固定的超级悬臂梁能顶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