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加误差很大

楼主(2012-08-03):
出现一个非常无耐的问题,雕刻机在对位时XYZ误差都在0.05 可一但雕刻就会出现1-2MM以上的误差。
反复检查也没有发现各方面的螺丝有松的问题。雕一个50MM直径的圆,结果雕出来的尺寸是53MM。
而且每次复位都出现Y轴都是-1MM,非回到中心点的0点。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三台机都是用MACH3这软件,
就只有这一台机出现这样的问题.另两台都正常!

网友:
电机脉冲设置问题。

楼主:
那应如何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如何设置?

楼上他俩都是高手 就追着问他俩 不说明白绝不放过

网友:
steps per unit设置的有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他俩都是高手 就追着问他俩 不说明白绝不放过
这个老大也是高手,追他也成
黄雀在后呢

网友(2013-01-12):
不说明白绝不放过

网友:
居然差了mm级

网友:
雕50mm 的园  雕成53mm 要是圆度上误差不大的话  或者说 无论从哪个方向怎么量都是53mm的话 考虑两个方面  一个是脉冲当量是不是算错 再一个是刀具补偿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反正这个误差级别跟让刀或者丢那么几步关系怕是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