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舵面测试视频,,天地飞MM帮忙看看怎么设置 啊?

楼主(2012-08-03):
用的天地飞7     模式2    舵机933,,我推油门怎么前面2个舵机向下,后面舵机向上啊??

右面的操纵杆向前推三个舵机向上,向下拉,三个舵机向下,,,是不是不对啊???

帮忙给个正确的设置方法,新手笨笨的,说的简单些

天地飞7的说明书写的太迷茫了,越看越糊涂了

网友:
 你什么手啊

楼主:
配置: 飞越450SPORT空机
      新西达2680
        陀螺仪飞越GY650
        舵机933+922
        遥控 天地飞7

楼主:
插线应该没错吧??

1插的前舵机1
2插的后舵机
3插的电调
4插的陀螺仪
5插的陀螺仪感线
6插的前舵机2

楼主:
等了好久了,有人看,没人懂啊  我舵机视频里为什么吱吱有声音啊?不动遥控器也响

网友:
......没有玩过直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应该直机的油门和螺距是混控的。推油门倾斜盘上下移动,改变螺距。固定翼的升降在直机里是倾斜盘的前倾和后倾,控制前进后退。SO楼主的2 3 通道装反了

网友:
舵机反向我的933也有这种声音

网友:
正常!

舵机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了,KST也会吱吱响。没关系的。跟遥控没关系。爱。多潜水

网友(2012-12-08):
我是菜鸟  看不怎么懂

网友:
舵机反向试试

网友:
视频里的动作完全是日本手的反馈 你需要重新调调或是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副翼没错,螺距错了

网友(2013-01-30):
噪音 那里的啊?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