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的CNC桨和432的差别大吗?

楼主(2012-08-03):
如题,在65CM O艇上使用,哪个更好?谢谢!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动力再配桨//。。432和433只差了这么点点无所为了

网友:
感觉使用CNC433比塑料或铜432稳定些

网友:
 论坛还没有如此高手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33块和32块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在65CM O艇上使用,哪个更好?谢谢!
如果433你動力帶的動那推力好过432但432操縱性會好操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像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