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拍通1.2G图传设备的安装接法

楼主(2012-08-03):
东西都到了
我把
图传
发射机的壳拆了轻很多
但是说散热性就不够 了
请问各位接下来需要怎么弄呢
我用的就是上次那朋友介绍的车才记录仪
但是视屏输出和音频输出线上面我不知道怎么连接到发射机上啊········
我只知道红色插头的芯是接发射机的黄线 黄色插头芯是接发射机的白线
但是两个插头的外圈呢? 红色外圈是不是接发射机的黑线啊 ? 黄色外圈就是接红线?

网友A:
一般黄线是视频线,红色是音频通道,你自己看吧,外圈那个接地!

网友B:
粗线下一根是视频线一根接地线,另一根是音频线和接地线

楼主:
接地线?
是黑色的吗???

网友C:
图传发射上贴散热片,然后固定在螺旋桨后冷风散热。

网友D:
呵呵,风行这东西很简单的你干嘛把它一个个接,我告诉你单接视频就行了,那东西飞上去你只能听嗡嗡嗡,没必要你又不是特工,行车记录仪有个视频输出口,一般电脑城都有卖那种线的,一头像耳机公头分出来3条两条音频一条视频,记住一般来讲黄色代表视频。

网友D:
我伙计买的70块钱的摄像头广角也很不错

网友E:
头剪了,把线剥出来接

网友F:
路凡的行车记录仪
效果凑合
行车记录仪输出有红,黄,黄的是视频,红的是音频,但是我的行车记录仪红线没有信号,不知道你的怎么样
图传,红的是电源,黑的可以不接,黄的接黄的,红的接白的,可以不接

网友F:
图传,你该去买个cpu的那种散热片,图上硅脂,压在发射机上,然后在4个脚上点ab胶,把散热片和发射机固定

网友G:
我卖柏通的,要不要问我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