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池充电,B6提示电压了,怎么办

楼主(2012-08-03):
才买的新电池,估计是用无副翼的时候过放了。现在充不进去电了,怎么搞,没戏了吗。

ACE的

楼主:
求助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严重,三轴陀螺仪用了转速很高,很快就没电了,我也没想到剩下的电压少成这个样子

网友:
用301冲冲试试。不行的话用手机充电器单片逐个充至3.7V。再用B6平衡充

网友A:
直接改镍氢模式冲一下再换回来@(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办法好像不用拆电池,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B:
B6还有楼上说的功能…赶紧试试,如果不行只好用手机充电器硬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镍氢模式冲一下再换回来@( ̄- ̄)@

好人哪,我弄好了,电充上了,虽然不知道电池损伤是不是有,但是至少总比烂在那里不能用好,太感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还有楼上说的功能…赶紧试试,如果不行只好用手机充电器硬充了……

这样可行吗?

网友:
应该可行的,电池过放电,B6识别不出电池多少CELL,就会拒充,每个CELL充到3V以上,B6就能识别了,另外B6的镍氢模式很挑电池的,可以换铅蓄电池模式试试,我的镍氢电池就只能铅蓄电池模式充电。

网友(2013-09-05):
引用 楼主:
好人哪,我弄好了,电充上了,虽然不知道电池损伤是不是有,但是至少总比烂在那里不能用好,太感谢你 ...

只能说这个是个好方法,和楼上说的一样,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对电池造成伤害,至少电池可以使用了。我的是笔记本电池,现在可以冲了。谢谢啊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镍氢模式冲一下再换回来@( ̄- ̄)@

过放的锂电池也能用这种方式充?新机到手时不知锂电过放就不能再充,所以第一块电池就一直放着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