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铝箱地面站,半成品,求教显示器,面板固定方法

楼主(2012-08-03):
RT,最近突然对
FPV
感兴趣,潜水一段时间后入了 柏通1.2G 800mw 佳的美8006 等等设备,目前装在车上测试
顺便请教个问题,大家都是如何固定面板,又是如何固定显示器的呢,下面的部件还好,直接架在隔框上。上面的显示器和
图传
(暂未安装)不知道如何固定,请教一下大家
支持主,备两组
电池
供电(实时电压显示),以及12vDC 3-35VDC输入。内置图传显示,遥控功放以及
遥控器
供电(5vDC)
其实都很简单的啦,各位高手见笑了
不要忘记回答我的问题啊,如何固定显示器和上面的面板

网友A:
我是买了空白电路板,开口固定。板子是320*260*1.2的那种,开口后用铜柱固定电路板,再用小玻纤条压在显示器后面,就固定好了。

网友B:
3M双面胶。直接粘在顶盖上,不要粘在海绵缓冲层上。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2406
我有个更简易的

网友D(2012-09-15):
你的箱的长 宽高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