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5会玩的来帮帮忙

楼主(2012-08-03):
循环螺距和总螺距怎么调阿?

网友:
我以为是PS3里面的GT5赛车游戏。。。。。。

网友A:
LZ可以参考这个设定说明,也有中文说明书提供下 载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试飞之前务必检测每个轴向是否有修正再行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参考这个设定说明,也有中文说明书提供下 载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9316&extra=page%3D2

试飞之前务必检测每个轴向是否有修正再行飞行

非常非常感谢哈

网友:
刚入了一个,总螺距调十字盘pit循环螺距我也想知道

网友B:
GT5设置之麻烦我是服了、弄个视频还是英文的、中文说明灰常简单不明了、我了了个去、卖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GT5,刚刚用了几个月,稍微会调一点点,略懂皮毛。有哪里不明白,加我Q414188389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T5设置之麻烦我是服了、弄个视频还是英文的、中文说明灰常简单不明了、我了了个去、卖了

不至于,联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联系我了

给你发消息也没见回啊
到现在都还只是能飞 尾巴那个抖啊....触摸还必须用手 装机后基本够不到触摸的位置,那叫一个麻烦!
难怪敌敌畏要甩给我了

网友:
昨天用GT5首飞了550,挺好调的啊,550的斜盘感度到了95才比较跟手,要不然太肉了,I值用了推荐的P-10设置,没有什么异样的。尾巴很好。就是循环螺距不知道怎么调,昨天,翻了一下,吓我一跳,550忽的一下就过来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8316005
看这个视频,中间有一个翻的动作,翻的太快了,原来飞450,头回飞无副翼的,吓坏我了。回来一看,循环螺距好像是11度说明书上说6-9度,这个怎么测量怎么调啊。小昇快来教教。调了十字盘翻转速率无效,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调舵机行程 啊。

网友:
我还以为赛车游戏呢,赶紧进来了~~

网友(2012-09-05):
真心认为,gt5是需要静下心来研究的,调好了效果非常好,说明书确实不详细,建议出一个详细设置说明,目前在X4上服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