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迷你 直升机我的能飞啦

楼主(2012-08-03):
今天把收起来几个月的jj 拿出来晒晒 有点小问题 问问大家 小油门的时候怎么打转啊 是机子打转 , 不知道怎恶魔回事 各位指点 这论坛不会上照片 不然让你么看看JJ

网友A:
说一下是什么JJ,才好判定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打轉應該尾電機有問題吧

楼主:
机子好像是杂牌的 什么翔龙 还是翔什么的 忘了 对了 刚才惊讶的发现机子大油门也飞不起来了 呜呜 !我的是双轴的上面一对 叶片下面一对叶片 我检查了下 上面的叶片送了 我以前就发现了 只是那个紧固螺丝的丝牙好像不行了 紧不了。 没办法 是不是与那有关系呢 那东西叫什么 我能买到吗

楼主:
机子包装壳找到了 叫翔龙2号3.5通道的

网友C:
这样的飞机打转就很正常了,如果调微调没用,那就是电机有一个不好了。估计和你说的螺丝无关

网友D:
小油门的时候怎么打转啊 是机子打转.....
复LZ:
这JJ可能是电机老化、大小齿轮扫齿、锁轴螺丝滑牙、
陀螺仪失効.............零件难配。
修好后也不会好飞,不值得再花钱折腾。
现在很多小单桨直机都很好飞、又便宜,你考虑清楚吧。
陈伯

楼主:
额 不是 不是主旋轴 是紧固在主旋轴上紧固叶片的那个 你个吃不紧 我把齿按住都能把叶片旋转 , 下面的叶片就不会 所以我觉得是这问题 。上面的叶片转速不够就没劲 是吧

网友E:
 收藏几个月?估计电池不给力。

网友F:
除了香港陈伯说的那些,还有电池,老化后也没有劲飞起来,旋翼的螺丝松了问题不大的。

网友G:
是放坏了。

楼主:
我已经修好了 谢谢各位发言 。没图不好跟你们说清楚 , 听说发图还要压缩图片神马的 太麻烦了 ,有人愿意教教我吗 ? 好给你们看JJ: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