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的主电机和尾电机寿命有多少

楼主(2012-08-03):
请教各位MINI CP的主电机和尾电机寿命各有多少个起落?谢谢

网友:
我就剛剛換左個電機了,好快就死左
諗住換無刷

网友:
跟RP有关...我没有MINI CP,但是同样有刷主电机的GCP、MCPX我都将有刷飞到死。。。GCP只飞了12个起落,这可能属于比较少的,MCPX飞了800多,这又属于比较多的。尾电机则在120-250之间

网友:
正飞的话应该可以让你玩到腻。放心啦。有刷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现在的有刷寿命都有1-2年的。

网友:
对看你怎么飞了,要是飞一块电池就歇歇,估计很难坏,不过3d会不够力,我的老款cp主电机飞了快200起落都没坏,正飞没问题,就是倒飞不给力,翻过来会拍地上

网友:
最新的一个电机只飞了50个起落不到,昨天挂了。

先是无力,后来干脆不动了。

网友:
看你怎么飞了